[焊接] GOOT R-68BC 烙铁头耐烧性测试

楼主(2021-03-16):
这几日搞来点 goot的烙铁头 包装很破 而且没有现售型号的激光打标  ,和现在的头子特征更是不太相符 ,官网更是查不到型号 ,反正搞来的便宜来搞个暴力测试试试耐烧性
加热后先镀锡 然后在松香里蘸 烧干后继续蘸 ,直到上锡面搞到乌漆嘛黑 。模拟烙铁头烧死的过程。

破旧的包装

破旧的包装

楼主:
完整的视频通过审核了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b4y197A1

网友A:
结论是行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论是行是不行?

肯定是行啊  这还不行什么样的才行。

网友B:
这种国产头子上锡面太大,,,反而不是太好用,,,真焊起来锡老往烙铁头上部跑,,浪费大部分锡丝,,真品头部只有一半上锡面,且内部基材不同温度稳定性也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国产头子上锡面太大,,,反而不是太好用,,,真焊起来锡老往烙铁头上部跑,,浪费大部分锡丝,,真品 ...

吃锡好耐烧耐造导热猛就行了 ,这个头子的表现很不错。60w的外热也就干点粗活。温度太高 五百多度。两根华子的价钱可谓非常超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吃锡好耐烧耐造导热猛就行了 ,这个头子的表现很不错。60w的外热也就干点粗活。温度太高 五百多度。两根 ...

60W的直径是5mm还是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W的直径是5mm还是6mm?

60W直径是6mm的

网友B:
60W原装头串个IN4007,306度左右,,,直插39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W原装头串个IN4007,306度左右,,,直插395度左右,,,

我的温度为什么那么高 40R原装头子能怼到将近五百度 100R能怼到五百多度 装这个无标的也能怼到五百多度

网友C:
模拟烧死应该是不上锡,就是干烧。上锡就已经保护了,应该烧不死才对,至少应该24小时以内烧不死。

网友D:
这模拟的有什么用?真正烧死是烙铁头本身烧黑,被氧化的烙铁头,而不是烧黑了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模拟的有什么用?真正烧死是烙铁头本身烧黑,被氧化的烙铁头,而不是烧黑了松香。 ...

这么说我得把烙铁头擦净 然后打磨 再干烧 好的抽时间挑战试试 还发B站

网友B:
刚试了下,国产头和原装头对比,串4007国产头比原装头高20度左右,不串4007温度直升400多度,没法用,温度太高,串了温度慢点但少100度了,

楼主:
各位大佬  氧化成这样可还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下,国产头和原装头对比,串4007国产头比原装头高20度左右,不串4007温度直升400多度,没法用,温度 ...

goot.jp 规格表里显示温度的

网友B:
有铅300度左右好用,无铅340度左右好用,温度高用起来太难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铅300度左右好用,无铅340度左右好用,温度高用起来太难焊了

空烧温度高 并不代表连续作业时温度就高 。焊台设置300和340是好用的 ,但是外热发热芯恒温发热 ,主要靠烙铁头的热容,补温速度偏慢  ,空烧如果温度就低,连续焊接会掉温严重 。会非常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烧死应该是不上锡,就是干烧。上锡就已经保护了,应该烧不死才对,至少应该24小时以内烧不死。 ...

最新 无锡 https://b23.tv/2O3ko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模拟的有什么用?真正烧死是烙铁头本身烧黑,被氧化的烙铁头,而不是烧黑了松香。 ...

除锡 并打磨 高温烧黑
https://b23.tv/2O3k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