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卸长虹3DTV43858 展示板件 欲修复但缺少原型 大侠看看缺少了什么件

楼主(2021-03-16):
近日偶尔得一台11年故障长虹3DTV43858,拆开机器后发现之前曾被动过。其它还好,就是显示驱动板右板似乎缺了什么原件。废话不说上图。期望各位大侠指导这三个框子里是否缺件,缺少了什么件。初次发帖,小白一枚,有错之处敬请不吝批评指正。谢了!!

总览

总览

逻辑板

逻辑板

驱动板

驱动板

驱动板副板?

驱动板副板?

方格内什么原件?

方格内什么原件?

网友:
看着电路构造,应该是等离子,大后期的货色

网友:
看下来差几个螺丝,这等离子上的板子,万能宝都有配,不值钱,怀疑什么板子就买什么板子

网友:
差两个电容一个电感吧,以前的PDP的板子全都扔了,这货越来越少了

楼主:
终于找到了这个图片,但是那个电阻究竟是47欧,还是470欧?或者。。。期待您的解释,谢了

网友A:
等离子比液晶好 显示效果不是盖的 感觉液晶是油画 等离子就是自然风景画

3DTV58938B具体哪年的记不得了 原价12000多买的 现在给10000我也不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比液晶好 显示效果不是盖的 感觉液晶是油画 等离子就是自然风景画

3DTV58938B具体哪年的记不得了  ...

这货是个用电大户。优点是色彩好但缺点也是很鸡肋,分辨率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个用电大户。优点是色彩好但缺点也是很鸡肋,分辨率奇低。

1920*1080P分辨率也不低了吧 2K 4K片源少之又少啊

网友:
很简单,某宝买板子,等离子配件现在便宜的很,换板比修都划算,不过等离子比较难修,一个地方不对容易引起连锁翻车,我就遇到过淘宝买的Y板换上连烧三块缓冲版,把我整懵了,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卖家发来的板子虽然看起来和我原机的一摸一样,但是型号后面多了个N1,而且背面有两个芯片型号和我的板子不一样,于是与买了型号一摸一样的板子换上才好了,前后历时半个月,差点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