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与移动硬盘速度的疑问

楼主(2021-03-16):
手里几个U盘,都是2.0的盘,电脑也是2.0的接口
但是存一些大文件尤其大于1G的文件,就发现开始头几秒速度20M左右
后来越来越慢,最后稳定在2M,3M左右,有的优盘能稳定在6M,7M左右
但是移动硬盘始终是20M到30M的速度,都是2.0的接口,理论上闪存不应该比机械的快吗
在公司导文件我都得把家里的移动硬盘带来,要不然到一个16G文件,一上午就过去了
我以前有个2.0接口的老式硬盘,并口的,10年前的东西了,外加硬盘盒子,速度也是20M,为啥u盘速度就没保障呢

网友A:
你们公司真省钱啊,多少年前的电脑也都有USB3接口吧,你们一个人工资多高,一台电脑才多少钱

网友B:
首先你2.0的接口的U盘肯定也是老物件了吧,几年前的2.0优盘,写入也就个位数的速度。

机械硬盘就算是老的IDE接口,也会有几十M的写入速度,转成2.0之后,会被usb桥限制一下,但也不至于掉到个位数。

网友:
如果写入的文件比较零碎,速度是会很慢的。
系统在写入数据的时候是优先写入系统缓存,然后再写入优盘的。
如果时间足够可以先将文件打一个包之后再copy进优盘。
硬盘的速度快,是因为硬盘的缓存比较大,最低也有32M,所以速度会始终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
卖那种贵的U盘再说

网友:
花100买个正品的新64G优盘,包你2.0速度稳定在25MB以上。3.1稳定在100MB以上,SSD对3.1稳定在180MB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真省钱啊,多少年前的电脑也都有USB3接口吧,你们一个人工资多高,一台电脑才多少钱 ...

大概都用10年了吧,但是优盘年头稍微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2.0的接口的U盘肯定也是老物件了吧,几年前的2.0优盘,写入也就个位数的速度。

机械硬盘就算是老的I ...

对,都是老物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都用10年了吧,但是优盘年头稍微近一些

也有台差不多的电脑,也是2.0的。稍好点的U盘写入可以在25M左右,最好的时候记得能到29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台差不多的电脑,也是2.0的。稍好点的U盘写入可以在25M左右,最好的时候记得能到29M吧! ...

这个速度是极品U盘了,老U盘一般写5~10M读8~20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有台差不多的电脑,也是2.0的。稍好点的U盘写入可以在25M左右,最好的时候记得能到29M吧! ...

29几乎吃满2.0的速度了,这是我见过最快的2.0盘

网友:
老口硬盘也有几十的速度,不管怎么说也能吃满2.0,U口的速度挺快,但架不住U盘垃圾呀,前几年的U盘如果品质不好的话,速度也不强,在个位数的都有,坛友们自己做的也比这些好很多,我用芯邦2199贴银特尔正片,写入也稳定保持在9M,慧荣的3.0盘贴了个大S的垃圾片,写速度也几乎吃满2.0口的速度,实在不行自己做个,或让坛友们帮做个也行啊,U盘比移动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
兄弟,科技会发展的
软碟还几KB大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9几乎吃满2.0的速度了,这是我见过最快的2.0盘

我记得好像2.0口最快速度接近40m/s,slc颗粒,抽空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真省钱啊,多少年前的电脑也都有USB3接口吧,你们一个人工资多高,一台电脑才多少钱 ...

说的有道理2014年的华硕笔记本就是带有一个3.0的U口。

网友:
刚才测了一下,我的3280 64g的盘,在USB2.0口写入速度全程稳定31m/s。。3.0口读380写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真省钱啊,多少年前的电脑也都有USB3接口吧,你们一个人工资多高,一台电脑才多少钱 ...

我们单位还有相当一部分电脑是G1620的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好像2.0口最快速度接近40m/s,slc颗粒,抽空测一下看看

对的,我有个体制很好的U盘,2.0能跑3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