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led灯恒流驱动电源如何降低电流

楼主(2021-03-16):
防爆led灯灯珠烧坏,恒流源电压18-36伏,电流5安,功率180瓦,买个新灯珠电压34伏,电流3安,功率100瓦,如何降低电流到3安继续使用原来的恒流源。

网友A:
电压一样不用改动,电流大只是能输出那么大电流。并不是一直输出那么大电流看负载的,负载功率小输出也小。但是不能小功率的带大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样不用改动,电流大只是能输出那么大电流。并不是一直输出那么大电流看负载的,负载功率小输出也小。 ...

led的驱动一般是电压范围适应,电流还会自适应?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电源输出端找到一个精密可调电阻,串入万用表把电流调到2.6安,电压是32伏,功率在83瓦,点了3个多小时,外壳微热,希望能用的时间长点。

楼主:
配个图,划红圈就是后找到的可调电阻,被白色固定胶覆盖了,不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驱动一般是电压范围适应,电流还会自适应?

确实会自己适应,led温度越高,电阻越小,散热不行的话,灯的电流就会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高,然后就会光衰的很快,甚是烧坏灯珠,所以得限流,就是所谓的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