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拆个1978年的老货 兰州东方红指针万用表MF30

楼主(2021-03-16):
前几天偶得2块老货万用表,前几天已经拆了MF47,今天拆的是MF30,表头显示1978年11月,距今已经有40多年了,试机所有电阻档没有反应,电压档可以测量,但是都偏大,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外观,正面

反面

表头日期

卸掉后盖

电路部分,都是绿袍和红袍

电路部分

转盘,磨损不大

这个红框框是什么?前面两个好像是电位器,不知调节什么的,第三个不知什么东西

大红袍

绿袍

这是网上找的电路图,不知是否这种表的

电阻档没反应,电压档测量偏高,不知什么原因?

谢谢观看!

网友:
因为没装电池,所以电阻档没有反应

网友:
哪里断路了?

网友A:
第三个是保险管。

网友B:
感觉粗糙一点,但用料不错。

网友:
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但已经很久很久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在吃灰中

楼主:
暂时还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是保险管。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粗糙一点,但用料不错。

40多年了啊

楼主:
估计是哪里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哪里断路了

这估计不到,要实测

网友:
照片上看中间那个线绕可调电阻断线了吧?

网友:
左边两个红框,是两个线绕的可调电位器,左边调直流灵敏度,右边是调交流的,最右边的红框拧开里面是装50X20的0.5A保险丝的

网友(2021-04-30):
没放电池吧

网友C(2023-01-06):
15V电池旁边那个厚铁片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电池旁边那个厚铁片是干啥用的啊。

磁屏蔽

网友:
试试表头,里面的线圈线径很细,年数久了,可能会锈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