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再拆一个ACCNIC(爱兰)车载播放器

楼主(2021-03-16):
朋友的车载播放器突然不能用了,让我看看。
ACCNIC(爱兰)车载播放器,造型还不错。

背面。

侧面USB母座。

另一侧TF卡槽。

音频输出。

故障现象:接电源,红色背景灯亮。

USB有5V电压,其他无反应。

三颗螺丝。

打开。带话筒,有红外遥控功能

DC-DC变换器,三根线:5V电源+、电源-、FM发射天线。

板子。

另一面。

故障所在,这个IC发热严重(电流400多mA),把电源脚焊开,不热,但也没反应。这个IC好像是FM发射、主控芯片稳压功能。

IC查不到资料,没法修,网上查询,这款车载播放器用户反馈不佳。
谢谢围观!

网友A:
杰里方案坏了就坏了吧,音质不怎么样不过还可以当个充电器用

网友:
实在没有修的吃完

网友:
比较低端的

网友:
个人觉得造型不错

网友:
芯片2 3脚之间那么大个异物~你就不能扣掉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杰里方案坏了就坏了吧,音质不怎么样不过还可以当个充电器用

杰里的蓝牙芯片我觉得还可以,声音没有那么烂,噪音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