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仪 大师们一般或者家用买几线的??咋买呢??

楼主(2021-03-16):
水平仪  大师们一般或者家用买几线的??咋买呢??

水平仪  大师们一般或者家用买几线的??咋买呢??

网友A:
几线不知道,反正得给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线不知道,反正得给钱买

钱有的是呢。。。

网友B:
线越多越贵,品牌越大越贵,看你的口袋鼓不鼓了!

网友C:
什么家庭要用到水平仪啊,难道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C:
什么家庭要用到水平仪啊,难道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帝王之家

网友:
一句话,花的钱多买的盐的!这种测量工具,不能太庝钱!国产的200-300的基本上多用,误差不大,买时的试试几台对比对比,对了实体店买,好有对比性么!
进口的,有那必要么?这东西打线超过20米距离,还有多少精度性?
至于几线的,看你需要了!家庭用,水平尺足够用了!安装类用,买那种4面都能发光打线的就好了!

网友D(2022-03-03):
引用 网友B:
线越多越贵,品牌越大越贵,看你的口袋鼓不鼓了!

我怎么看8线的比3线5线的水平仪还便宜呢,同一个牌子里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看8线的比3线5线的水平仪还便宜呢,同一个牌子里比较的

看你需求啦!有钱买博世!没钱买国产品牌!比如得力!

网友:
最近打算买一个,网上随便搜了一个亚固的牌子,8线的卖128 , 3线的卖148,5线的卖168.外形不同,8线12线之类的外形是方的,而2线3线5线外形是圆柱形的,那肯定要8线的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