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问下法拉电容可以长时间平放吗?

楼主(2021-03-16):
买了两个大电容做电焊机,装到一个壳子里了,但是是平放的,电容横在里面,不知道这样时间长了会不会有问题?
求教了

网友A:
当然不行啦,电容里面有电解液,时间长了,电解液随重力下沉,那你的电容就只剩一半的容量啦。

网友:
法拉电容里面好像没有液态电解液吧,应该无所谓的

网友:
82年的电容

网友:
时间长了摇一摇

网友B:
玩电子25年,没见过有对电容规定安装方向的强制要求;除了当年的部分电子管有安装方向要求。

况且法拉电容属于“固态”电容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电子25年,没见过有对电容规定安装方向的强制要求;除了当年的部分电子管有安装方向要求。

况且法拉电容 ...

所以我平放应该没啥事对吧?我也看过这种电容的拆解,里面确实不是液体,是一层层的,没有电解液,所以猜想应该没事吧

网友:
支持6楼观点,顶一下!

网友:
前几天不就有个帖子嘛,说方块法拉电容平放后漏液了,然后坛友表示这种方块形的必须要竖放。
法拉电容里面还是液态电解液,可能用得比较少,还有个电解液似乎是一种挥发性很高的溶剂,我拆过一个,类似丙酮的气味,很快就干了。那些大容量的也有富液的,摇着有水声,也有人说有水声就是二次灌装的,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电子25年,没见过有对电容规定安装方向的强制要求;除了当年的部分电子管有安装方向要求。

况且法拉电容 ...

问题是有的法拉电容是有电解液的,不是固态的,所以有的电容有方向性

网友:
用前摇一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啦,电容里面有电解液,时间长了,电解液随重力下沉,那你的电容就只剩一半的容量啦。 ...

你说啥?有电解液的是电瓶吧

网友:
前两天一个发帖平放漏了的,参考一下,

网友C:
听说是方形的立,圆柱体的可平放。没有依据,你可以找大神们解释下是否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是方形的立,圆柱体的可平放。没有依据,你可以找大神们解释下是否如此 ...

我买的是棒子那种2.8v3000f的方形电容,晃晃也没液体,看过拆解视频里面是一片片的,并没有液体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空调电容,里面有油状液体,很多

网友:
有水电容的,按要求使用。
不是水的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