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Win10三月更新蓝屏翻车!教你如何修复这大Bug

楼主(2021-03-16):
本文来自太平洋电脑网
  在3月9日,微软向Win10用户推送了3月累积更新。其中,面向Win10 2004、Win10 20H2推送的补丁具体代号是KB5000802,面向Windows Server系统的补丁则是KB5000803,面向Win10 1909、1903的则是KB5000809。这次Win10的三月累积更新用于修复数个Bug,然而似乎却又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根据Windows Lastest报道,Win10的三月累积更新会导致电脑蓝屏崩坏。有部分用户声称,当使用某些常用的软件,例如微软自己的记事本,或者开源办公套件LibreOffice的时候,会遭遇到蓝屏死机BSOD。
  据悉,这一故障和打印有关,用户通过上述程序进行打印的时候,Win10会崩溃蓝屏;而当打印的时候涉及使用某些打印机和驱动程序的时候,蓝屏还会出现额外的信息“APC_INDEX_MISMATCH for win32kfull.sys”。据报道,受影响的打印机包括京瓷、理光、斑马等等品牌。受到这个Bug的影响,用户无法通过打印机打印文件,这显然归结于Win10的三月累积更新存在严重的兼容性问题。
  微软对此作了回应,确认公司已经注意到了相关问题,受影响的具体补丁如下:
  ·KB5000802 (version 2004/20H2)
  ·KB5000803 (Windows Server)
  ·KB5000808 (version 1909)
  ·KB5000809 (version 1809)
  ·KB5000822 (version 1803)。

  据Windows Lastest报道,微软一度中断了这些补丁的推送长达8小时,但随后再次开始推送更新补丁,而且这些补丁没有经过任何修改。那么如果你安装了这些补丁,要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微软目前对这个Bug进行了回应。微软指出,这个Bug会影响“类型3”的打印机驱动,而不会影响类型4的打印机。微软分享了一个可以验证打印机驱动类型的方法。
  ·打开Windows搜索
  ·输入“printmanagement.msc”
  ·在打印管理的窗口,展开“打印服务器”
  ·点击“电脑名称”,找到“驱动程序”
  ·选择打印机,查看驱动类型
  在此之前,还需要在Win10中开启“打印管理控制台”。这个很简单,在Win10中搜索“管理可选功能”,随后添加功能则可以启用。

  Win7中的打印管理界面,Win10与之相似
  如果你发现使用的是类型3的打印机驱动,可以跳过更新或者回滚更新,或者也可以通过“直接打印”的方法来避免蓝屏。
  回滚更新
  先来说说如何回滚更新。在控制面板中,找到“程序和功能”,即可看到“查看已安装的更新”,最后找到相关的更新卸载即可。
  不过有用户反馈,会卸载失败,那么就可以使用命令行来执行以下命令。
  Win10 2004或者Win10 20H2输入:
  wusa /uninstall /kb:5000802
  Win10 1903或者1909输入:
  wusa /uninstall /kb:5000809
  运行即可。
  通过“直接打印”避免“APC_INDEX_MISMATCH”停止Bug
  1、打开命令行(管理员模式)
  2、运行以下命令,需要用打印机的名称来替换“KX driver for Universal printing”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Xg /n “KX driver for Universal printing”
  3、上面的命令会打开打印机对话框,在“属性”一栏,如果没有“直接”,那么则运行以下命令手动开启直接打印这个特性: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Xs /n “KX driver for Universal printing” attributes +direct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需要用打印机的名称来替换“KX driver for Universal printing”
  4、关闭打印界面和命令行窗口。
  接着,使用“直接打印”功能,就不会出现蓝屏问题了。
  微软已经确认,已经正在准备另一次更新,以修复该问题,这个更新预计会在下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