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终于有时间把拆车气泵装起来 做个车载充气泵

楼主(2021-03-16):
拆车厂拿了个气泵一直没时间组装 趁着有小红包 把配件撸了差不多 今天开工 免漆板做了个盒子 有些大 因为后期可能加电池和小气罐进去 现在可以直接给车充气也可以三通连接灭火器罐做点小手工

楼主:
灭火器看着锈迹斑斑 实际是好的公司里要的 一年一检查 我自己打磨了一下寻思喷漆 结果越弄越丑 就这样吧 太大了 弄个小不锈钢的放盒子里 现在初步试用 不连灭火器可以爆表 估计18 20个压力左右 连接灭火器大概不到10l的容积 3分钟左右到6个压 不算快 因为这种气泵设计就不是干活的 流量小 要干活还是整个奥突斯吧 便宜耐用

楼主:
算下成本 泵150 来回油钱10块  淘宝除了红包自己买这些配件实付10块左右 还有6m管子没来 也算在里面占大头 免漆板自己做柜子剩下的 非算里面的话20元左右 电池4块一节用了18节 风扇家里拆机剩下的 一共是262 比奥突斯还贵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diy开心快乐 但是不省钱 当然了奥突斯是220v这个是12v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灭火器看着锈迹斑斑 实际是好的公司里要的 一年一检查 我自己打磨了一下寻思喷漆 结果越弄越丑 就这样吧 太 ...

能冲到1.8~2.0MP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冲到1.8~2.0MPa吗?

估计能 因为瞬间表就爆了 表是1.0的 4 5秒钟就到了0那里了 转了一整圈 超过刻度了

网友B:
这泵不会是悬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泵不会是悬挂的吧

嗯 是的 奔驰拆下来的

网友C:
灭火器瓶几个压会爆。我也有一个想改。怕充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灭火器瓶几个压会爆。我也有一个想改。怕充爆了

常压12公斤左右 极限估计20公斤 我们公司水试最多到过40公斤 然后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灭火器瓶几个压会爆。我也有一个想改。怕充爆了

平常年审好像是15公斤 不太清楚 但是6公斤绝对没事 除非烂的不行了 可乐瓶我都到过4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灭火器瓶几个压会爆。我也有一个想改。怕充爆了

我记得可乐瓶好像是耐压10公斤左右 反正试过供钉枪没事 就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灭火器瓶几个压会爆。我也有一个想改。怕充爆了

显然比汽车轮胎结实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可乐瓶好像是耐压10公斤左右 反正试过供钉枪没事 就是太小了

我也在玩可乐瓶,用的废冰箱的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玩可乐瓶,用的废冰箱的压缩机

也不错 静音 我这个吵 但是冰箱压缩机有油

楼主:
今天有时间又完善了一下 改成带压力控制了 4个开7个关 加了油水分离器

楼主:
达到高压为红色 继电器断开

楼主:
休班简单用打钉器试了下 不是装修够用了 满足了 不搞了 再开始别的

网友:
里面的高低压控制部分可以分享下吗?我也有款这个压力表还没把气泵做起来。正在陆续买东西。

网友(2021-08-02):
引用 楼主:
达到高压为红色 继电器断开

建议增加安全阀,超压卸放气的!安全第一!万一哪有纰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