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极管做简单恒流电路,发热厉害

楼主(2021-03-16):
电路如图,三极管是13007,输入50伏,负载12伏100毫安,求个好方法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线性稳压(恒流)电路,负载承担12V分压,三极管要承受38V,电流是串联的所以一样100mA,三极管上消耗的功率有3.8W。通常要求TO220封装的管子在超过0.5W耗散时就要加散热片,你这个有3.8W,不热才怪了。
只要是线性的,不管怎么改动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本质上是靠串联分压,负载有多少电流,那个功率器件也要承担一样的电流,在压差很大的情况下,效率非常低。这种地方要降温就用DC-DC,或者加个大散热片凑合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恒流)电路,负载承担12V分压,三极管要承受38V,电流是串联的所以一样100mA,三极管上消耗的功 ...

这个电路不能恒流

网友C:
接成基极固定偏压、射极输出时才能有恒流作用。另外,5w总功率三极管两端电压达40v,耗散功率4w,电路效率只有20%,如果必须这样设计,只能加大散热面积了。

网友D:
之前做过用7805,还有LM317做的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过用7805,还有LM317做的恒流源

电压超过lm317最高电压,怎么弄,手上有两个

网友:
线性稳压就这样,加大散热片吧

网友:
该电路不能恒流,50伏到12v压差太大,功率管发热肯定大,先串一个大电阻或先稳压到24v再恒流,将功耗分散

网友:
我觉得这玩意儿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超过lm317最高电压,怎么弄,手上有两个

网友:
使用场管和TL431恒流电路简单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成基极固定偏压、射极输出时才能有恒流作用。另外,5w总功率三极管两端电压达40v,耗散功率4w,电路效率 ...

这是简易恒流源,恒流值=(稳压管电压-0.6)/射极输出电阻,图片来自网络。如果必须采用这种线性恒流方式,可以在电源端串入大功率电阻,以降低三极管压差、减少发热。缺点是恒流范围将会缩小,只能在50v-大功率电阻压降范围内恒流。

网友:
还是用直流降压模块吧,这个损耗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恒流

检流电阻都没有,怎么可能恒流
是不是应该在最下边一条线上加上一个电阻,阻值=0.7/恒流值 ?

网友:
淘宝模块啊兄弟,这么大压差模拟的都完蛋,只能开关

网友:
tb上找一下恒流模块吧。50v电压比较高

网友:
这是电动车灯泡吗?

网友:
先开关电源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