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估算锂电池容量的方法

楼主(2021-03-16):
先找一个容量够大,比较耐用的正规厂家电池做参考标准。

选择红米4X手机原装电池,
根据亲身体验,这款5寸屏手机个头虽不大,但是电池比较耐用,容量无虚标,且能量密度比较高。

名称: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型号:BM47
额定电压:3.85V
容量:4000mAh
电池体积:0.5cmx6cmx7.4cm=22.2 cm3   (不含保护板的纯电芯尺寸)
重量:55克
厂家:珠海光宇

根据以上数据,折算成每立方厘米的容量为180mAh  每立方厘米重量为2.5克。

常用的18650电池,外径18mm,长度65mm, 体积为16.5  cm3    则容量最大为16.5x180=2970mAh,重量不应小于16.5x2.5=41.25 克

如果有18650电池的标称容量超过3000mAh,应该就是虚标了。
如果有18650电池的重量低于42克,应该就是偷工减料了。

根据这个算算你们家锂电池的容量准不准吧。

网友:
有道理,但是手机电池是软包的,外皮薄。 18650是钢壳的,外壳要厚。是不是这种外壳薄厚也得考虑到体积里

网友:
这个对比算法有点牵强了,不科学也不严禁。

不同电极材料的电池,密度与重量是不相同的。

网友:
正规厂家不都有容量超过3000mah的18650电池吗?松下、三星、LG、比克、智航、德朗能、振华等等

网友:
18650,有的标3千多四千的,应该是虚标的了?

网友:
测个容量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