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各位拆友,坐便器堵了能拆吗?束手无策?给它打吊瓶!

楼主(2021-03-16):
其实大部分坐便器在你看不到的反水弯里并没有上釉,水碱会把这一段堵塞。

这个没法拆,但是能治。

化工商店买专通厕所的药水两瓶

第一瓶晚上临睡前倒下去,再慢慢倒水至水位不在上涨为止,然后第二瓶用输液器慢慢滴,保准第二天早晨您的坐便器通了,痛快!!哈哈哈

网友:
给座便器挂水你也是第一个

网友A:
不是有种弹簧管4爪钓吗,那种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如果是水垢堵了,比较简便的办法是用盐酸(腐蚀性小,有点氯气挥发,注意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化工商店还卖这个,叫什么,就是说通厕所的就可以?我家的就不顺畅,以前倒过硫酸不太理想

网友D:
管道疏通剂可以试试 还有就是回手掏 记得戴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种弹簧管4爪钓吗,那种效果还可以。

那个东西不管事啊,那水碱尿碱的牢固的很,刮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水垢堵了,比较简便的办法是用盐酸(腐蚀性小,有点氯气挥发,注意点就可以了)。 ...

关键是输液,直接倒,没反应完都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工商店还卖这个,叫什么,就是说通厕所的就可以?我家的就不顺畅,以前倒过硫酸不太理想 ...

化工商店,或者化学试剂商店,可能是草酸也可能是柠檬酸,关键是输液,慢慢反应,其次是先到一瓶药慢慢加一点水,保持高液面尽量充满回水湾的上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道疏通剂可以试试 还有就是回手掏 记得戴手套

手套破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输液,直接倒,没反应完都流走了。

谢谢分享,
支持一帖。

网友E:
好吊啊,没见过给厕所打吊瓶

网友F:
比较简便的办法是用盐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套破了怎么办

洗手咯 哈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管道疏通剂可以试试 还有就是回手掏 记得戴手套

那么急s湾,又细,手进不去,只能用捅下水工具。

网友H:
买点草酸,倒进去,等一个小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急s湾,又细,手进不去,只能用捅下水工具。

捅是绝对不行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换马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点草酸,倒进去,等一个小时,就好了

直接到的问题就是少了不够,多了来不及反应就流下去了,所以输液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简便的办法是用盐酸

什么酸都可以,但是强酸有些危险,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用输液的办法,否则倒下去都来不及反应溜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吊啊,没见过给厕所打吊瓶

没办法,这也是换了好几个坐便器,经历过好几次技术升级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