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的18650电池组寿命不行了怎么用万能表检测哪几颗不行了?

楼主(2021-03-16):
48V,8ah的18650电池组,电动车用的,现在跑不多远就断电……1.没有检测仪器,只有万能表……能不能查出来那几颗寿命不行了……
2.如果我自己换只换坏的那几颗还用不用考虑新电池容量不一致?
3.如果硬换上几个大容量的可以吗?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查不到具体是那一颗,因为某几颗电池是并联的。

网友:
放完电后,查哪组电压最低,正组拆出来,单颗充电,记录充电时间,冲的快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