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马士Sense4充电宝不行了,放不了多少电了,拆开取电池。

楼主(2021-03-16):
电池充会就满了,放电一会就没有了

我怀疑是有个电池坏了,

撬,实在是不能无损。

撬开个缝看到是 蓝皮的,

于是就可以放心的撬了

5个电池

其实是卡扣的,没有用胶

电池标示

测量了下电压 3.7

判断哪个电池坏了,还得全断开。

分成了2组,发现电压还是3.7

后来断开测量每个电压还是3.7。

产品是17年的,
这是寿命到了?
干脆拆电池算了。

有个电池镍片 将 电池 铁壳 上的 焊点 扯狠了,

露出了铜色,估计是穿了。

暴力了啊。

电源板,充电口也不行了 ,接触不好。

将这些年的拆机电池 清理了下,
发现这个放了5年的 LG 电池竟然漏液 生锈了。

将 这个生锈的电池,这次暴利扯镍片穿孔的电池,

以前拆机出来没有打标的看起来质量很差重量只有35克的电池,清理出来

扔掉。

这次拆机的电池有45克,生锈的LG 电池是44克,上次拆的松下电池是44克。

网友:
一直不喜欢这个牌子,主要是名字。

网友:
接个负载看下压降正不正常

网友:
电池重量我也称过 平均下来大约45g左右 三无电池会轻点

网友:
换5个松下进去

网友:
这板子值那松下的钱么

网友:
在图片没看到充电宝电路板的正面时,和山寨的一个样子!

网友:
电芯老化了

网友:
英集芯的新款正品方案,早期是SY7063到7066加线性充电,仿品是三合一单芯片方案。

网友:
电池皮是这种颜色的电芯一般都比较差,估计重量也轻些

网友:
罗马仕是不错的品牌充电宝

网友(2021-05-02):
有电压不一定好,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宝拆开单独测电压都正常就是有一个电池内阻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