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台达12v1.5a电源ADP-18TBA,请大家看看是不是山上的

楼主(2021-03-16):
如题,这电源怎么样?

楼主:
同样12v1.5a的摩托罗拉电源,相比之下哪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12v1.5a的摩托罗拉电源,相比之下哪个好?

上面那个好。

网友:
都看着不错啊,该有的都有了。   比那些精简到极致的山寨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好。

你说的是1楼台达还是2楼摩托罗拉的好

网友:
山上的都能做到这样,还要找台达这些大厂干嘛?

网友:
都是正规军

网友:
这明显不是山上的!是山下的。

楼主:
请问两款哪一款好一些?

网友B:
该有的都有,好电源

网友:
感觉摩托更好,应该都不是山货,1.5A可能有的.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各路都没缩水元器件,正宗台湾用料正品无疑了

网友:
18w电源用这变压器,山寨要疯!

网友:
摩托好,散热都挺大的

网友:
2个都非常好了

网友:
两个都是正品,但现在有种货叫翻新,翻新的一般看不出来

网友:
就看这个用胶量,肯定是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1楼台达还是2楼摩托罗拉的好

对的,1楼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有的都有,好电源

电源的好坏应该怎么看呢?业余的只能看原件多不多,焊点好不好。一般缩水的很明显看的出来。从专业角度是如何判断一个电源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好坏应该怎么看呢?业余的只能看原件多不多,焊点好不好。一般缩水的很明显看的出来。从专业角度是 ...

有较好的滤波,保护之类的算不错了,如果再有些改善散热之类的,,,,
一切都是为有稳定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