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路易华登的18W球泡坏了,拆了看看好配驱动不。

楼主(2021-03-16):
路易华登的18W球泡坏了,拆了看看好配驱动不。

网友:
图一的标识牌,所有的数字0左下角都有缺口,是为了防盗吗

网友A:
驱动挂了,电阻很明显烧断脚,没整个烧起来几乎是万幸.

网友:
短路了吧   那么粗的线都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挂了,电阻很明显烧断脚,没整个烧起来几乎是万幸.

用在大门口的灯,里面有飞虫!

网友:
测测看是整流桥短路吧

网友:
两并九串驱动多的很,用24V电源就最耐用了

网友:
这个很好修,就那么几个原件,芯片某宝有卖,几毛一个,买个二三十个备用,比换驱动合算

网友:
路易华灯的还算是比较良心的吧

网友B:
这个灯可能用的9V灯珠的. 点亮时候输出电压80来V如果没记错.

驱动只要淘宝上弄个非隔离 110mA左右的, 输出电压区间包含80V左右的就行了, 1-2元不能再多了,  找找5毛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可能用的9V灯珠的. 点亮时候输出电压80来V如果没记错.

驱动只要淘宝上弄个非隔离 110mA左右的, 输出 ...

没看到有1-2块钱的驱动,怎么能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2021-07-19):
同样想找个驱动,一两块的没那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