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组带保护板并联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03-16):
最近搞了一堆锂电池,四串两并为一组带保护板,单组容量5.2AH,觉得容量太小,想拿几组并联在一起用,不改变电池组的保护板,直接并联在一起不知道行不行。电池组都是同规格的。有懂得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
应该是2并4串吧,也就是先并后串;这种结构貌似可以多组并联使用,其实还是独立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2并4串吧,也就是先并后串;这种结构也可以多组并联使用,但保护板的均衡功能会下降,容易出现充不满放不近。

网友:
并联时如果各组的电压相差过大,可能引起较大的充放电电流,应该将每组的电压弄等基本一致,就可以直接并联了。

网友:
并联没问题,电压一致时直接并就可以,串联的话就要考虑mos的耐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