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287C新版本是不是把法拉电容换成电池了

楼主(2021-03-16):
拆一个fluke287C,2017年生产V18版本,法拉电容位置标识由C145更为BT1,是不是法拉电容容易漏液更改为锂电池了!

新版电池图片

老版超级电容图片

网友:
应该还是法拉电容!

网友:
看丝印,楼主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
请教用电池和法拉电容,哪一个方案更好?

网友:
不单单是FLUKE287是这样,289也是同样更换了。

从经手的287、289来看,不带“C”的都是松下超级法拉电容,带C的老版本是松下可充电池;但是,新版本都换成了这种垃圾货,也真是有些无语。

这个法拉电容或电池的作用就是记录时间、个人设置等信息,非带“C”的287、289开机延时非常短,大约2-3秒就能充满电,不会因给它充电造成测量误差、反应迟钝。
-----------------我自己的做法是将这儿的法拉电容或电池焊下来,引线到屏蔽罩背面,正好有位置可以放下一块SE5R5电容。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图片这么熟悉,好像我在哪里发过
应该电池,更换了不少电容,软件也升级了,旧版与新版是不能通用了,C145一直是289内伤。

网友(2021-04-18):
单就这个电容换成电池,应该是法拉电容易漏电,造成待机电流大,电池不耐用,改用电池能避免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