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发现一种主动均衡板,配合锂电池改造使用,国产工具应该非常适合。

楼主(2021-03-16):
图片全部来源于网络,还没有购买。
发现一种主动均衡板,如果配合锂电池保护板使用,内置于国产锂电组内部应该非常适合。
原理是只要相邻两个电池电压相差0.1v,均衡就会工作,把高电压能量转移到低电压电池。利用电感转移。
所以叫主动均衡。均衡电流0.8a最大。
比被动均衡(电压大于4.15就导通电阻,电流几十毫安)效率更高,速度更快。

楼主:
ETA3000,1到2元就可以买一颗ic,淘宝大把,技术规格都是公开的自己搜索ETA3000 pdf,在配上电感几颗电阻电容,1到2元钱其他零件配齐,自己手刻电路板自己搭一个也很简单。
就和4056一样,淘宝卖几毛钱一颗ic,成品充电板不到2元。
发现好东西分享而已。

例如国产工具,20v的,里面是5节18650电池,用这用这几十个循环后,
某节电池就开始不行了 一用电压就掉很快,保护板保护。
一充别的电池先到达4.2v保护板切断充电输入,这个电池可能远远还没有充满。
并联一个5s的主动均衡保护板 就可以使5颗电池始终电压均匀差不多。不会有过短过长的现象。

大品牌工具,得伟,博世,大有都是优质电芯,不需要这些玩意。
二手牌子,或者说只要不是用三星三洋电芯的国产品牌,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还可以 主控为ETA3000,多串内阻差异太多的不合适

网友A:
ETA3000国产货,国产的IC有时候一言难尽。
论坛使用该方案有翻车的,可靠性存疑。

网友B:
这个好是好,可是贵呀,有这钱又可以买一个电池了,一个电池均衡得再好也干不过两个电池。

网友C:
电池内阻大了再均衡也没用,放电电流达不到又转不起来

网友:
还是好的电池比较实在。

网友D:
我宁可人肉平衡,就是充好一节,换个接线,充下一节呗。一个4056小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A3000国产货,国产的IC有时候一言难尽。
论坛使用该方案有翻车的,可靠性存疑。 ...

买的时候自己稍微筛选一下就可以了,单ic比自己独立元件做的好点。就像4056买了几十片各种牌子的,自己用的时候就会筛选一下,看用在哪些地方。
这个思路不错,以前都是用的主动均衡,必须插着充电器能完成电池的维护工作 而且很耗时。
这个主动均衡也可以坐车外置的维护器 电池组只需要留个插头,电池组循环几十次几个月保养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挽救一下那些一用就停,一充就满的电池。
维护越勤,使用越久。

当然如果一直使用带平衡功能的充电器也是爱好者工具轻度使用者不错的选择。

工具重度使用才没时间维护电池我,时间就是效率,建议购买一线品牌工具。

网友E:
把钱花在好的电池上,而不是均衡板这种,默认出了问题再解决的方案,容量不均衡的几个电池串一起,就算你用均衡都冲满电了,放电的时候容量小的也会先放完,电压跌的比大的快,然后低压保护开启,大容量电池还有电没放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适合自己的电池均压无法平衡的时候自己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是好,可是贵呀,有这钱又可以买一个电池了,一个电池均衡得再好也干不过两个电池。 ...

这个是用在上千一块的大容量十几几十ah电池上面的,工具电池总容量不过几A时,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阻大了再均衡也没用,放电电流达不到又转不起来

所以电池组电池配对很重要,自己组电池肯定买的同一批次差别可以接受的电池,有内阻测试的还会配对,容量也配对最好。但是那些便宜货几十元一套整机出厂配的电池差异肯定很大

网友F:
19块电钻的电池虽然不好,但一致性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宁可人肉平衡,就是充好一节,换个接线,充下一节呗。一个4056小板就好了 ...

你是玩家,属于工具轻度使用,不在乎时间成本,听听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块电钻的电池虽然不好,但一致性还可以的。

等你把玩几年后在看看,知识积累越多,越觉得几十元的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钱花在好的电池上,而不是均衡板这种,默认出了问题再解决的方案,容量不均衡的几个电池串一起,就算你用 ...

好的电池最后也会出现不均衡的情况,只是出现得很晚。
所以国外工具电池用个一两年就当洋垃圾出口销毁了。
但是还有利用价值,80%容量按理就改报废了。
这个只是一种思路,有他的市场,不局限于电动工具 因为这个均衡电流对于工具电池几AH容量来说有点大材小用。
这个是适合那种几十ah大容量电池组使用的,那种电池都是几千一块的,装个几十百元的保护板均衡板,对于延长使用寿命确实有很大作用。
这个只是一种思路。

两条路,优质电芯,连保护板都不需要,对自己就是那么有信心 例如得伟bosh大有,但是电池贵5倍价格。

普通电芯,一致性尚可,但是百把循环后就高低不行了,如果维护下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适合这种。

网友G:
写这个文案的比设计这个的牛逼
本来这个芯片就只能稳定在1A下,小电流的均衡变成了0.8A是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在上千一块的大容量十几几十ah电池上面的,工具电池总容量不过几A时,有点浪费 ...

对的,所以现阶段也只能用用几块钱一片的被动均衡板,以后开发出来适合小容量电池的便宜的主动均衡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这个文案的比设计这个的牛逼
本来这个芯片就只能稳定在1A下,小电流的均衡变成了0.8A是优势 ...

啥意思,没看明白。
设计1a,电路设计成0.8a不妥,还是别的意思?
我只是逛淘宝发现这个玩意 思路不错,这家也标出了电路图 芯片型号。
电路很简单 自己几元买一颗,自己搭也可以?
不懂你的表达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