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户户通24C128存储怎样清理?我是一初学爱好者

楼主(2021-03-16):
大家好.我的海尔户户通24C128存储怎样清理?我是一初学爱好者.

网友A:
编程器直接擦除啊。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直接擦除啊。

需要拆下来吗

网友:
拆下来当然可以

网友B:
插入空白卡, 短路6、7脚开机,出现LOGO时松开。不过现在没有必要了,都解锁了。

网友C(2024-10-26):
应该是用表笔 短路5和6脚再开机,出现LOGO时松开,清空完成。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B:
插入空白卡, 短路6、7脚开机,出现LOGO时松开。不过现在没有必要了,都解锁了。 ...

在海尔户户通亲自测试,短接5,6脚和短接6,7脚的方法都不行,根本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表笔 短路5和6脚再开机,出现LOGO时松开,清空完成。

在海尔户户通亲自测试,短接5,6脚和短接6,7脚的方法都不行,根本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