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8650电池连着的ZEC-21板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1-03-16):
蓝牙音箱坏了,打开开关或者充电开机都提示电压不足,然后自动关机。拆开量电池电压如图,电池镍片出来是3.98V,经过ZEC-21后只有2.00V。

请问这个ZEC-21是是电池保护板吗?仅搜到一个网页捎带提到说是保护板。

直接将红、黑两根线焊下来,去掉旧电池和ZEC-21,然后红黑线接到自购的电池座上,塞加装保护板的18650电池是否就可以修复了?

先行谢过~

网友:
电池保护板,背面可能有元件

网友:
这多明显的保护板啊,我通常都这么看

网友A:
是保护板没错,不过你图片的电压感觉标的不正常,保护板的+极与电池+极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保护板没错,不过你图片的电压感觉标的不正常,保护板的+极与电池+极是直通的 ...

谢谢。连通的,电阻0。不过捣腾一番后打开了电源开关,原来2.00V的保护板输出变成跟电池一致都有3.9V,十几秒后音箱仍提示电压不足跟着自动关机,提示欠压时保护板输出仍然有3.9V。所以电池保护板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