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3281AB怎么开N18的芯片颗粒

楼主(2021-03-16):
有一块N18的芯片,原来是一个USB2.0的U盘上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想换一块USB3.0的主控板,焊接到3281主控板,能认出128G的容量,但是开卡软件里面没有N18的参数,请问改怎么弄?

网友:
新点的工具一般自带N18参数,如果不想找新的,把B16参数改个i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