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老铁们已上传材质图片,兄弟激光打印一体机塑料外壳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1-03-16):
家里的兄弟激光打印一体机mfc7860坏了,拆塑料外壳的时候不小心把卡扣弄断了,断面发白不知道什么材质,知道材质可以找相应的胶水  谢谢!

搜索了一下PS-HI是高抗冲聚苯乙烯,请叫大神用什么能融化本体的胶水?再次感谢。

网友A:
一般 的机壳 都是 ABS料的  , 你也可以拆开看看 ,壳子的里面   应该都有 日期章 环保标识  材料 什么的基本信息

网友:
一般ABS吧,这形状好粘

网友B:
环保再生料,可以告诉你502之类的是没有用的。我都是戳个洞用哥俩好

网友:
AB胶伺候,像一坨鼻涕一样的糊上去,包你满意

网友C:
这打印机在WIN10能正常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打印机在WIN10能正常驱动吗?

可以,打印机厂家对驱动的支持都很久,因为打印机属于耐用外设。

网友:
这个AB胶就行了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楼上楼下的各位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打印机在WIN10能正常驱动吗?

可以的

网友:
电烙铁解热后埋装订针、铁丝

网友:
手劲不小啊!这个大卡子都拉断了

网友D:
509胶水,参考https://www.ailete.com/article/3773.html
AB胶,参考
http://www.huiruiglue.com/product_hyabj.html
打印机,空间充足,涂的面积要大;可固化后干净加厚
另外,我通常的做法是,既然拆都拆了,调都调,右手把那些上螺丝的地方通通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9胶水,参考https://www.ailete.com/article/3773.html
AB胶,参考
http://www.huiruiglue.com/product_h ...

谢谢你的回复,509能融化高抗冲聚苯乙烯本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的机壳 都是 ABS料的  , 你也可以拆开看看 ,壳子的里面   应该都有 日期章 环保标识  材料 什么的 ...

谢谢你老铁。材料的照片拍出来了,麻烦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保再生料,可以告诉你502之类的是没有用的。我都是戳个洞用哥俩好

谢谢老铁。材料的照片贴出来了,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可以用甲苯和二甲苯试试,但有毒,建议用带恒温的热风枪220-250度吹焊最结实。

网友:
听我的,洗板水就行,真的。我老这么干,两边断面润下,再对回原位,等干了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痕迹。

网友:
用丙酮,PS塑料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