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五洋本田喜悦100摩托车换大灯泡

楼主(2021-03-16):
2007年买的喜悦100,总共还没跑3万公里。除了按照换机油加汽油,出故障主要是换电瓶,特别是原来装了防盗报警器更是如此,差不多两年就要换一次电瓶。近年治安好多了,盗摩托的少了就把那个报警器拆了没要,这样电瓶果然耐用多,这次换的已经用了四年之久。近年骑得少,也只换过一对轮胎,前几天从外回来天黑了开灯才发现近光灯什么时候烧了,只有远光亮。可在街上行人多开远灯别人会骂死也容易照到别人身上。第二天拆开确定灯泡外观和型号上淘宝买去,本地听别人说换的灯也不是原来一样的,更不亮。今天雨停后第一时间装上,一不小心把灯罩还搞断了一小块,最终得加透明硅胶封下才好。

网友:
厉害了哈哈,耗电大户

网友A:
灯泡不是这样换的,不需要拆玻璃,灯座扭一下就可以拿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不是这样换的,不需要拆玻璃,灯座扭一下就可以拿出来的

不知哪儿拆了玻璃呀?灯罩不拆开不知你怎么换灯泡?你扭时没拍了罢了,不扭怎么换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哪儿拆了玻璃呀?灯罩不拆开不知你怎么换灯泡?你扭时没拍了罢了,不扭怎么换的呢? ...

灯罩不用拆开

楼主:
这个只有把灯罩的卡扣拆开下很方便的,前天拆开时很小心没事,今天大意了用力猛了点哈。不打开灯罩就要把灯座背面拆开吧,我这车前面的壳子原来修时拆开多次好拆些。

网友:
最牛逼的换法!!!
大灯厂家哭晕在厕所里!!

网友A:
灯座扭一下就可以拿出来的

网友B:
现在油耗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座扭一下就可以拿出来的

原来如此呀,第一次拆和换这东东,也没想到查下,一拆开就发现灯罩也比较 好打开,没想到从后面换灯泡
谢谢指导和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油耗多少了?

摩托我真没关注过油耗呢,平时很少骑,一个月加一次,定量25元,原来基本上可加满,现在油涨了不少。

网友C:
我老婆2008年买的五羊本田佳颖125,用到今年2月3日,共计13年,强制报废,车还是很好,跑了3W多一点点,换过几次轮胎,其中一次可能是被减速线上的钉帽割得不能修,才用了一年跑了二千公里左右,还有就是换过点火器,火嘴(火花塞)帽虚接使我修了好几次,接上当场好,上路没多久又虚,后来才找到原因,换个帽用到报废,防盗器也是用了几年就拔了供电接口,车现在放在单位车棚的角落,到处是摄像头,不能上路了,等某天需要哪个零件再拆。
上月买了一款和喜悦110差不多的,
换前灯泡,是把整个前面板拆下来,然后从灯座处把灯泡和灯座一齐取出,再换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婆2008年买的五羊本田佳颖125,用到今年2月3日,共计13年,强制报废,车还是很好,跑了3W多一点点,换 ...

拆前面板全是只有几个螺丝,灯座怎么取出来我没看出来就打开灯罩了,后来各位朋友说我拆错了
强制报废是年限到了还是什么原因?我的摩托也是07年买的已经有13年多了呢。你这故障还不少哈,我这摩托火花塞都没换过呢,全原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前面板全是只有几个螺丝,灯座怎么取出来我没看出来就打开灯罩了,后来各位朋友说我拆错了
强 ...

本地规定,摩托车使用13年强制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地规定,摩托车使用13年强制报废

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社

不是本地规定,是全国规定,摩托车使用13年强制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老婆2008年买的五羊本田佳颖125,用到今年2月3日,共计13年,强制报废,车还是很好,跑了3W多一点点,换 ...

是打算买回同样的型号?要不有些零件不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社

我这是不上线的小乡镇呀!应该是全广东都是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打算买回同样的型号?要不有些零件不通用~

例如车轮、后镱之类的,买一对后镜都要35元,报废整车才50元,随便换个零件就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如车轮、后镱之类的,买一对后镜都要35元,报废整车才50元,随便换个零件就回本了。 ...

有跟你同样的想法。买回一台差不多的,很多配件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