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推测安国AU6438BS没有升级成6438SN

楼主(2021-03-16):
大树的EMMC安国主控板大概一年前就变成6438SN了,还说是升级版内置晶振,我记得内置晶振是没外置好的,当时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一点关于6438SN的资料

对比两者的脚位也基本对不上,外围电阻数值也不一样,当时还以为是厂商没公开资料

今天心血来潮又搜了下,看到阿里巴巴有卖标注的是迈科微6438SN
也有可能卖家标错,我推测下6438SN是迈科微的
要说迈科微仿制安国6438BS估计也不是,毕竟电路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估计也就是想借着6438BS的名头多卖点货吧
要真是如此,那大树就是虚假宣传了,这不是忽悠自家人吗

网友:
6438sn也很强,不输bs

网友:
sn很强,内置晶振不容易坏。

网友A:
质量真棒,大树家的,我改N1扩容用,买多久都忘了,一直3片6438SN,每片拆、装emmc都有近100次了,除了颜色稍微深点,还很好用。估计能反复拆装使用200次左右,这还是闪存商家发来的高温无铅植球,要是我自己植中温有铅球,估计每片反复拆装还能多很多次不坏发愁啊,最早买了共5片,这扩容都做了几百个了,还剩2片新的,用不上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真棒,大树家的,我改N1扩容用,买多久都忘了,一直3片6438SN,每片拆、装emmc都有近100次了,除了颜色 ...

我也一直在大树那买的,不过好不好用和是不是虚假宣传两回事,真要是迈科微6438SN就写清楚,别整个安国6438SN还升级内置晶振,内置晶振没有外置的精度高,之所以内置无非就是SMT的时候可以少贴一个晶振两颗电容省成本,迈科微主控也比安国便宜吧

网友(2021-12-08):
引用 楼主:
我也一直在大树那买的,不过好不好用和是不是虚假宣传两回事,真要是迈科微6438SN就写清楚,别整个安国64 ...

不是一个搞脑子到我店里搞事 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事。看到了必须要澄清了,麦克微只有6688,不存在什么麦克微6438. 这位同学没有验证的东西不要在发布猜测言论误导大家就非常不好了,稍有点常识的话NW6688和6438SN定义都完全不同的。6438SN跟原来安国6438BS相同的是同样不用量产直接分区格式化就可以用这点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电路不同的事情我也疑惑,我之前也特地跟工厂提到这事,洗过板子都知道定义不同空板就废了.安国6438BS停产多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库存只有拆机了),工厂反馈6438SN就是BS升级版,内置晶振了定,麦克微深圳企业不需要从台湾报关进,前段时间6688不缺货,6438SN却一直无主控很好说明两个没一毛钱关系,所以这位同学不要发布无凭无据的东西给大树制制麻烦。一个圈外的人发些乱78糟的东西,一些什么也不懂的小白还真当一回事,据我自己了解这个事情如果真有马甲极有可能是台湾的PROLIFIC,跟麦克微毛线关系。

网友B(2023-05-18):
我也买了AU6438的读卡器和这个6438SN的转接板。读卡器的VID=0x058F,厂家为安国,PID=0x6366,外置12M晶振。
6438SN转接板的VID=0x14CD,Windows提示厂家为MOAI ELECTRONICS CORPORATION,PID=0x2536
查了下MOAI是奇岩,有些2.0的读卡器用的是他们的方案,我手头有个川宇C286显示VID=0x14CD,PID=0x1212,因此这个6438SN应该是奇岩的方案。
奇岩的公开资料比较少,不知道PID无论是0x2536还是0x1212都找不到进一步的信息。
实测这个6438SN贴三星的8GB eMMC芯片,写入18MB/s左右,读取20MB/s左右,性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AU6438的读卡器和这个6438SN的转接板。读卡器的VID=0x058F,厂家为安国,PID=0x6366,外置12M晶振 ...

有6438sn的引脚定义吗

网友C(2024-05-10):
分别用AU6438BS和AU6438SN做了四个U盘,同样的闪迪工业级mlc emmc,发现带外置晶振的AU6438BS速度基本上能跑到30M,而6438SN只能到20M,不知道是主控问题导致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别用AU6438BS和AU6438SN做了四个U盘,同样的闪迪工业级mlc emmc,发现带外置晶振的AU6438BS速度基本上能 ...

6438bs有8bit数据脚,6438sn只有4bit数据脚,bs是安国的,sn是奇岩的,sn外围元件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438bs有8bit数据脚,6438sn只有4bit数据脚,bs是安国的,sn是奇岩的,sn外围元件简单, ...

专业,我就感觉SN不是升级款,某宝都还打着安国升级款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我就感觉SN不是升级款,某宝都还打着安国升级款在卖

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解释为升级版啊,BS变成SN就是升级了,哪天主控改成823k也可以说是升级版啊,第一板子如果是v1,那我改了一版,就可以把板子教成v1.1,或者v2,升级包含的方面太广了,换了主控可以理解为,升级,改了走线也可以理解为升级…以下省略一万字......手动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真棒,大树家的,我改N1扩容用,买多久都忘了,一直3片6438SN,每片拆、装emmc都有近100次了,除了颜色 ...

兄弟 你有6438读取EMMC数据的软件吗 能不能发下 谢谢

网友:
大树家的质量可以,不用升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