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紧固或拆卸水管中间的螺母有电动工具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1-03-16):
就如图这样的,这种螺母电动扳手无能为力,那么有电动工具可以搞定的吗

网友:
这种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拧紧扭力,有些管子上面还带个塑料手柄的,就是拿手紧都能不漏水的

网友:
电动扳手表示可以一战,买大小合适的长套筒,75MM的应该差不多,用角磨机在一侧切开一道口子,宽度要能容纳水管,,,灵感来自汽修工具——氧传感器套筒
最好还是别用,一旦没控制好把水管甩起来的话——应该会很痛

网友:
这种螺母本身就没有几圈可拧,而且有时所处的位置用电动工具不一定方便,有种塑料的管状手动工具可以用,楼主可以上网找找。

网友:
工业上更大螺母的,老外视频中见过电动工具。家里这种4分管就没必要了,扳手乱拧反而漏水。

网友:
开口套筒了解下

网友:
棘轮开口扳手

网友:
只要有垫圈紧致就能防漏,拧得过紧或会爆

网友:
棘轮开口扳手,也有电动和气动的

网友:
紧了会爆,松了会漏,位置狭窄。。。

网友A:
杀鸡用牛刀

网友:
我一般用手,不行就用牙齿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杀鸡用牛刀

太狠了!这是接了沙特王室的浴室安装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