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卡胜330S和恒友32T哪个好?

楼主(2021-03-16):
主要用途水电安装,目前决赛圈 卡胜330S和恒友32T,恒友便宜点但是没有离合,该怎么选

楼主:
或者恒友32C 带离合的,这个要贵一点

网友A:
卡胜就是威克士 国产质量第一梯队 恒友那是什么玩意和东成那些玩意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胜就是威克士 国产质量第一梯队 恒友那是什么玩意和东成那些玩意差不多的 ...

东成质量很差吗?我看好多人都推荐,以为是什么况高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胜就是威克士 国产质量第一梯队 恒友那是什么玩意和东成那些玩意差不多的 ...

一看就是个抚摸党,去工地转转,去百度看看,恒友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成质量很差吗?我看好多人都推荐,以为是什么况高性价比

确实很差

网友C:
恒友知名度小,保有率低。淘宝恒友的客服很奇葩,恒友出个充电电锤标价999,故问之,999几电,客服曰,4安倍。又问之999是几电,客服曰,我们都是说专业词,听不懂你的土话。当时把我干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友知名度小,保有率低。淘宝恒友的客服很奇葩,恒友出个充电电锤标价999,故问之,999几电,客服曰,4安 ...

恒友的话,工地上很多用的,评价普遍不错,就是中型两用的没有离合,淘宝上的恒友都是厂家限价的,上拼多多就知道实际价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恒友的话,工地上很多用的,评价普遍不错,就是中型两用的没有离合,淘宝上的恒友都是厂家限价的,上拼多 ...

我用的40型的是有离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友的话,工地上很多用的,评价普遍不错,就是中型两用的没有离合,淘宝上的恒友都是厂家限价的,上拼多 ...

说实话,干了这么多年,一次没见过恒友。工地全是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40型的是有离合的

那个太猛了,没必要啊,贵一百多呢

网友E:
我也是干水电的 加个微信相互交流交流?

水电安装你说的这两款没用过。
自己用的5401多,

网友:
我买的是卡胜,还行,刚好一年左右,动力和刚买的一样

网友F:
工地上遇到10个水电工,8个用东成的电锤,还有2个没电锤!!

网友:
沪工的可以,多多官网店带离合270,比东成还便宜,充电的推荐6813改无刷,也就400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太猛了,没必要啊,贵一百多呢

我还想买50型的呢,没货作罢,打穿墙就买大的,配合5401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地上遇到10个水电工,8个用东成的电锤,还有2个没电锤!!

没电锤是用手扣孔的吗.....

网友:
我用的奥奔电锤,感觉比某东的好用,就是国产电锤转子轴承质量跟不上,换个进口的,真耐用,最好用带离合的,不带离合不好玩,恒友的也可以,工地用电镐3个月轴承碳刷都不行了,国产就那样,

网友:
刚刚淘宝看了恒友评论,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干水电的 加个微信相互交流交流?

主要是开槽,你用5401开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