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ROSE 拆解』拆个怡成5D-2型血糖仪。

楼主(2021-03-16):
收拾阳台破东烂西的时候翻出来的。
想想应该是怀孕的时候买的(妊娠期高血糖)

两个AG3纽扣电池的。电池盖拆了以后能看见唯一的一颗螺丝。
撬一撬就开了。
主控STM8单片机。
LMV612低功耗运放。
两个轻触开关,上面是血糖试纸插口。
触点有点黑,一点也不闪。
通电试一下还能显示。除了拆单片机,运放,没啥有用的东东了。。。

网友:
可以拆单片机卖了,最近STM单片机价格暴涨,发财了!

网友:
哈,那么多妊糖的,我家用的是罗氏的

网友:
如果会写程序的话,可以改成显示,日历/温度/时间的,论坛内有类似的,不过血糖仪型号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东西一定要在医院同时间进行测量对比测试校对。我爸那台用了5年基本每年都去医院复诊时候,测血糖同时取血,跟医院的对比,用来5年都没问题,反而买试纸送的新的那几台都扔了,因为数据偏差很厉害。估计问题就出在雪mm拆机说的那个试纸接口那里,因为新的试纸使用旧的机都是准确,反而新机不行。血压计同样要对比检查,曾经扔过一台国产的鱼跃,现在一直用的是松下的

网友:
不知道这玩意准确度如何,差的话就害人了

网友A:
这东西卖的是试条,测试设备售价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卖的是试条,测试设备售价较低。

和打印机卖的是墨盒一个道理。

网友:
去年捡了几十个崭新的,医药公司装修郊外扔垃圾,没啥用要拆解,每个配2块CR2032。

网友:
谢谢分享。这STM8还是可以玩玩。。。。

网友:
单片机可以留下来用

网友(2023-09-07):
这是老式的血糖仪了

网友:
看上去挺廉价的,塑料感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