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二期上傲腾

楼主(2021-03-16):
有个暴风二期,华擎J3455的主板,7X24小时开机,主要用于下载和文件临时存储。手上有块傲腾16g的,想用来做缓存。网上找不到nvme转sata的硬盘盒,估计也没啥需求,于是打起主板上的pcieX1接口的主意。买了延长线和转接卡(ithoo家的),装上去后,发现黑群晖无法识别,bios也无法识别,win10下也不能识别。在打开csm后,主板识别出傲腾卡,在win10下也能识别,但是群晖还是不能识别,群晖的版本是ds918,6.2.3。不知道哪位老哥有成功案例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解决了是黑群晖不识别nvme硬盘的问题

网友:
感觉家里的NAS用不上,如果公司里用的话 还可以用SSD啥的来加速,家里访问的人少,普通硬盘的RAID速度也差不多够了····

网友A:
我也想过用pcie扩展傲腾缓存,后来想了想没啥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用pcie扩展傲腾缓存,后来想了想没啥必要

主要是用来下载的 所以整了ssd缓存

网友B:
群晖是专用系统,自家没有的硬件都会对带驱动,可以去gebi1、nasyun这类nas论坛和高手聊聊怎么注入驱动,既然黑裙注入驱动支持各类网卡,那么加入磁盘驱动应该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是专用系统,自家没有的硬件都会对带驱动,可以去gebi1、nasyun这类nas论坛和高手聊聊怎么注入驱动,既 ...

谢谢老哥 已经搞定了 就是黑群晖不识别nvme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黑群晖不识别nvme硬盘的问题

你怎么弄的,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弄的,分享下经验。

ssh连接到群晖系统,把驱动 文件 libsynonvme.so.1放到/usr/lib64 文件夹下

网友C(2021-11-05):
,单条傲腾做SSD缓存应该只能对读取加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条傲腾做SSD缓存应该只能对读取加速吧?

pcieX1可以扩展一个 m2的网卡位还可以扩展一个 两个傲腾正好

网友(2021-12-22):
引用 楼主:
pcieX1可以扩展一个 m2的网卡位还可以扩展一个 两个傲腾正好

厉害,我还真没想到还能用网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