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又发现了一个SM2258H配L06B颗粒不掉速的固件版本!

楼主(2021-03-17):
        又发现了一个SM2258H配L06B颗粒不掉速的固件版本!
之前看了范大神的这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031
(出处: 数码之家)
       之后就一直用这个版本,虽然不掉速可是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问题特别的高,DIY的盘,散热又没有Intel,西数那么野,总感觉随时有性命之忧,所以一直尝试新的固件,今天又搞了这种方案发现这个版本也不掉速,最重要的是温度非常低,即使裸盘跑圈温度也非常好看!下次用这种方案的坛友可以试试这种方案。唯一遗憾是CDI没更新,看不到读取写入量。
4贴29F02T2AOCMG4  ID:89,A4,64,32,AA,01  8CE 8Die  4贴满CE

4贴满CE
开卡参数
跑分

满盘写入不掉速
满盘写入裸盘无散热贴的温度
满盘读取的温度

跑圈完毕!
总体还不赖吧,只是可惜看不到写入读取量!

网友A:
这是杂交版本,ISP也是提取自P版本。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显示的温度是有误差的,不信你跑圈过程中摸一下盘试试,会比软件检测到的温度要高。可能工具的哪个设置里,设置了温度欺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杂交版本,ISP也是提取自P版本。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显示的温度是有误差的,不信你跑圈过程中摸一 ...

啊?是吗?我再全面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杂交版本,ISP也是提取自P版本。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显示的温度是有误差的,不信你跑圈过程中摸一 ...

里面的ISP好像大小不一样 日期也不一样呢?不太像杂交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杂交版本,ISP也是提取自P版本。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显示的温度是有误差的,不信你跑圈过程中摸一 ...

温度这玩意可是一点也不骗人的,,,只能欺骗工具罢了

网友B:
A1项 备用块14个,A2项 原始坏块31个。开1024是好看,说不定爆一次坏块就挂盘。如果数据不值钱,怎么搞都行。F1÷32=写入数 GB。F5÷F1=写入放大。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温度才有价值,开卡软件有温差调整项adjust temper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项 备用块14个,A2项 原始坏块31个。开1024是好看,说不定爆一次坏块就挂盘。如果数据不值钱,怎么搞都行 ...

学到了还有这样的算式啊!不过adjust temperatur 好像是默认的0,没调整温差!没有红外温度仪,改天买一个,手摸起来还好,略温不烫,可能是晚上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的ISP好像大小不一样 日期也不一样呢?不太像杂交的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38

我找到了原贴。

我说错了,不是替换了ISP,是替换了Flash.set并做了修改。

网友C:
现在有t版本的2258h 的固件了,就是不知道改变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人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38

我找到了原贴。

应该是,还是大佬您见多识广,先用段时间看看稳定性再来汇报稳定性如何,其他坛友有这种方案得也都试试看,也可以多做一种选择嘛

网友:
软件显示的问题不一定准确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D(2021-06-11):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开L06是不掉速了,但是如果是将L06开成B0KB呢?有哪位大神试过?结果如何?

网友(2022-03-31):
最下面的就是写入量*32/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t版本的2258h 的固件了,就是不知道改变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人测试一下 ...

好像和杂交固件没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1项 备用块14个,A2项 原始坏块31个。开1024是好看,说不定爆一次坏块就挂盘。如果数据不值钱,怎么搞都行 ...

为毛我的白片的备用块也比它多,看它原厂坏块才31应该是正片,为毛备用块才14个,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毛我的白片的备用块也比它多,看它原厂坏块才31应该是正片,为毛备用块才14个,不懂!!!
...

电脑显示容量多少GB?953GB?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开L06是不掉速了,但是如果是将L06开成B0KB呢?有哪位大神试过?结果如何? ...

l06开bokb烂的…掉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显示容量多少GB?953GB?

是的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