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的电压,IRF3205导通后为何只有12伏?

楼主(2021-03-17):
不应该是24伏吗?

我按照各位所说,把负载接到上面后测量得到正常值,谢谢各位回贴。

网友:
如果用的是N-FET,可以试试把负载放到FET的高侧

电路上测量的并不是VGS,是VG(栅极对地)

所以测量VGS应该以源极为参考

我觉得电路的问题就是VGS不够高,FET还未完全导通

网友:
mos管的开启电压一般是几v,但是完全导通电压是十几v的,,,,栅极电压够不够????还有,,你测错地方了,地与D极之间的电压才是mos的导通输出电压

网友:
可以试试P结mos。

或如楼上所说把负载拿到上面。

或提高驱动电压到24V或更高。

网友:
NMOS需要接在低端,否则难以完全导通。你把电阻挪到MOS管上面和电源相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