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微笑鲨617A小手电拆机评测

楼主(2021-03-17):
淘宝买的微笑鲨小手电,各种抵扣优惠完了,实付不到几块钱。其实自己也不缺手电用,看着造型防滚,就买个玩玩吧

卖家标注的功率1W,电池容量1200mAh

灯头透镜

屁股蛋子,MicroUSB输入,USB A可以输出5V,当个充电宝用

输出5V时极限电流0.83A,电流再大的话,电压掉的厉害,这电流给手机充电,聊胜于无吧

给LED手电充电的时候,最大电流750mA左右

无损拆外壳需要点技巧,用台钳夹住手电深色的头部(硬钳口需要垫点东西,否则手电外壳就花了),然后握住白色部分用力往后拉即可

透镜和壳子可以分开了

这里两颗螺丝拆掉

把图中的开关往下按,同时把内芯整体往左推

这样内芯就可以抽出来了

电池是非常便宜的泓力18650,口碑不咋地

泓力电池1A放电测试结果:容量1261mAh,卖家倒也没虚标(1200mAh)

内阻46mΩ,凑合

输入输出小板,SOP8无字IC,应该是个充电管理+升压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过放保护功能

板子另一面只有USB母座和俩LED指示灯,LED一红一蓝,USB A口放电时蓝色灯长亮,充电时红蓝交替闪烁,充满蓝色灯长亮

手电的按键板

一颗SOT23-6的芯片和限流电阻,芯片的型号查不到什么资料,就是一颗三档LED驱动(强、弱、爆闪)

灯珠应该是仿流明的,1W应该会有

自己嫌原厂电池容量太小,准备换一个大容量的。顺便吐槽一下原厂的焊锡,渣的不行,烙铁开350℃都几乎推不动,流动性?不存在的

换了力神的2600,续航翻倍,按键板上的贴片按钮预防性的滴了几滴WD40,防止时间久了接触不良

手电不算很亮,毕竟1W的功率,胜在便宜,放在桌子上也防滚,随便用用还是可以的,远射什么的就不要想了,不到几块钱的玩意,要啥自行车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改档位: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536-1-1.html

网友:
居然没回复的

网友:
大白鲨的亲戚吧

网友:
应急,能保持手机处于开机状态即可

网友:
6小时之前,我想想,哦,午夜3点…

网友:
小手电虽然亮度远不如C8,但好在方便便宜,掉了也不心痛,再说楼主还能防滚,这是女朋友喊你这话多了才想到的?

网友A:
350度推不动,我倒是觉得可能是你烙铁功率不够,一推锡热量就被电池导走了,实际温度离350差多了.

网友B:
都是专业玩家了`·现在就是不怎么停电,不然这些都是宝贝。

网友:
几块钱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度推不动,我倒是觉得可能是你烙铁功率不够,一推锡热量就被电池导走了,实际温度离350差多了. ...

烙铁还好吧,72w的T12,B头,那个焊锡的含铅量太高,确实不好推,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专业玩家了`·现在就是不怎么停电,不然这些都是宝贝。

国家电网现在的保障率很高,现在停电确实很少了

网友C:
看到好多次了,都忍住没下手。 外壳塑料了,铝基板热量也导不出来了,楼主试试高亮灯珠能有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好多次了,都忍住没下手。 外壳塑料了,铝基板热量也导不出来了,楼主试试高亮灯珠能有多热。 ...

1w的时候直接摸铝基板会有点烫手吧,闷在壳子里,外面摸起来就不是那么热了
这东西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个手电不好无损拆解,翘了一下放弃了,当初在拼歹歹9毛钱买的。试了下充电宝功能,给4500mah的新手机充电,手电筒满电到自动停止充电, 手机增加17%电量;折合充入765mah电量。
电池容量如果以1200mah计,电筒 + 手机的转换率约在63%

网友:
当个充电器也可以嘚嘚瑟瑟

网友D:
香水充电宝开发的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香水充电宝开发的手电

都被老哥给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力神续航能长一些,不用总去充电,泓力的另有用处,也不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