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pwm转电压板能用在电脑3pin风扇上面吗?

楼主(2021-03-17):
机箱风扇是3pin的,主板不支持电压调速,网上搜到这种板子,不知道能用在电脑风扇上面不?

网友A:
图上那种没用过,就不知道电流够不够风扇转。

我用过5块钱那种模块,长度3,高度2厘米左右。(不含旋钮部分)

pwm可以大电流调速,但太慢会有一跳一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那种没用过,就不知道电流够不够风扇转。

我用过5块钱那种模块,长度3,高度2厘米左右。(不含旋钮部 ...

连接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那种没用过,就不知道电流够不够风扇转。

我用过5块钱那种模块,长度3,高度2厘米左右。(不含旋钮部 ...

你这个手动的啊,要的是能通过bios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