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网如何FTP访问三级路由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17):
光猫拨号,算一级路由,192.168.1.1,关DHCP .(有公网IP)二级路由全家正常使用的网络,192.168.5.1,开DHCP
三级路由,我自己搞事情,192.168.123.1,开DHCP

如果一级路由插U盘开FTP,可以FTP公网IP直接访问吧?

ftp://xxx.xxx.xxx.xxx(端口)

那现在我的FTP搞在三级路由上,怎外网访问?

网友A:
下面两级上面做端口映射或者做DMZ,理论上是可以的,主要是光猫能不能做端口映射,光猫上面不推荐DMZ,因为直接暴露在互联网上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两级上面做端口映射或者做DMZ,理论上是可以的,主要是光猫能不能做端口映射,光猫上面不推荐DMZ,因为 ...

明白了,就是觉得公网IP也没什么作用,如果光猫不拨号,另接路由拨号加做FTP会简单很多吧?

网友:
应该差不多,光猫现在无非也是兼做了路由的功能,你单独用路由器就是把光猫的路由功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