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0和3111的pin脚定义一样吗?

楼主(2021-03-17):
闲鱼上看到有卖ps3111的U盘主控板,不带主控芯片的那种。手上有不少拆过颗粒的ps3110的料板,请问可以吧ps3110装到这种U盘主控板上吗?

网友: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目前只有PS3111有开卡工具可以用,就算引脚兼容也没有工具,还是用不了

网友:
3110比3111大一圈呢,你也装不上啊

网友:
想的有点多了,建议死心吧

网友:
数量都不一样你考虑定义有什么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装过,用3111可以直接开卡,速度非常快  温度很低  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装过,用3111可以直接开卡,速度非常快  温度很低  不掉速

大佬,真的假的。范范说3110比3111大一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真的假的。范范说3110比3111大一圈呢。

很明显是反话啊....

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自己去对比吧 大小都不一样 能用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