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串法拉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21-03-17):
计划做个焊笔,2串在5.4v,用固纬维修电源充电,该怎么充,有说充电瞬间是短路状态。电源是可调限流限压。请问一下该怎么进行操作。谢谢

网友A:
串联一只缓充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只缓充电阻就可以了!

100欧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只缓充电阻就可以了!

或者一个220v灯泡

网友:
电阻实际阻值及功率你可以根据要充电的电源功率换算一下

网友B:
100欧可以,我6串用的30欧,几分钟电压就起来了

网友:
电源先随便拿个5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欧可以,我6串用的30欧,几分钟电压就起来了

谢谢,我去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C:
你电源限流的,不用串什么电阻, 直充就可以,只要电源设定的电压不超过二个电容的耐压。只是刚接下去时,相当于电源的输出短路而已。固纬维修电源不可能对输出短路承受不了。如果要限流只能是很小阻值的电阻,否则充满太慢。我记得3000F的用5.4V恒压,最大5A充,都要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源限流的,不用串什么电阻, 直充就可以,只要电源设定的电压不超过二个电容的耐压。只是刚接下去时, ...

明白了,我的是3a的电源,慢点到无妨,只要能冲进去就行,不知道步骤,还麻烦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源限流的,不用串什么电阻, 直充就可以,只要电源设定的电压不超过二个电容的耐压。只是刚接下去时, ...

谢谢,我的电源是三安的电流。只要能充就行,我也不知道步骤。现在你们一说我都知道了。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