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较久的18650电池组 是应该先充电还是先放电好?

楼主(2021-03-17):
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电池是新的,估计有点虚点……
从保护电池角度看是先放干净还是先充满电?

网友A:
小电流(<0.2C)先放完,再小电流(<0.2C)充满,再(<0.2C)放电至50%SOC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0.2C)先放完,再小电流(<0.2C)充满,再(<0.2C)放电至50%SOC存储 ...

虚电了应该先小电流充,静置一段时间再放电吧!

楼主:
到底是先充满还是先放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