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中兴网桥怎么救一下

楼主(2021-03-17):
咸鱼买了个号称中兴的网桥,正面有个中兴的标,背面只标了个2.4G。进控制界面空荡荡。个人感觉是固件的原因,大家给确认下,顺便 给个主意救救。

网友A:
固件是witunit或都其同类,不是原来中兴的,你换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witunit或都其同类,不是原来中兴的,你换个浏览器试试

换成IE还是不行。

网友:
witunit 其實係定制版superwrt
可以刷superwrt的固件來更新

网友:
应是浏览器的问题,,没加载全页面

火狐,,谷歌浏览器试试

网友:
点击选极速模式

网友(2021-05-16):
可以刷op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