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如何解决N6蓝牙音箱X2000的反智力设计问题?

楼主(2021-03-17):
你好,买手机送了这个N6小蓝牙,也叫X2000音箱。
自从把它粘到墙上后,反智力设计问题出现了。
1、无缘无故连不上了,后来到网上搜索,猜测说是有15分钟自动关机功能,什么,关机?那我不能听一下休息一下再听的吗,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抠机械开关关机然后再开一次?
2、关机再开机后音量也“智能正常化”了,又是一个迷惑行为,本来蓝牙音量就是蚊子嗡,再说我手机自己也会调节音量,现在怎么去调大啊?
3、电池容量只有区区两小时,那就干脆外接供电好了呀,可是电池能不能断开?好吧这条我可以忍直到电池时效都行。

请教一下坛友,第1个和第2个有没有办法解决?比方说这个能刷固件吗?怎么刷?

急!孩子要上房揭瓦了!

网友:
确实有点意思,学习了。

楼主:
到处乱搜,搜到了大概是这种形状的小音箱的资料,其它型号的,希望是相同。
RDA5856TE五合一蓝牙芯片。

哪里有这个的量产工具和固件,以及怎么改呢?

万能的坛友!

楼主:
换个思路,如何能够通过硬件方式,如果有这个功能的化,通过断开某个引脚,达到“防止自动关机”的目的?
只要不自动关机,就可以了啊,这个东西毕竟又不费220V电。

网友:
有这闲工夫,不如从头学一套单片机编程

垃圾东西直接丢弃

网友:
没有单片机编程能力的没必要折腾!

网友:
粘到墙上,又是一个迷惑行为

楼主:
想着要是IC的哪个引脚改成常开或常闭,就能处于*常开*工作状态能够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