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一个多月停驶如何防止电瓶亏电?

楼主(2021-03-17):
同标题,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把电瓶拆掉一个负极接线,等要开的时候用钥匙手动开启车门,然后接上电瓶,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高招?请赐教!

网友:
我最长停一个月电池还能撑得住,一次点火成功,当然断电更好,就是麻烦

网友:
我的车4-5年,疫情时放20天也能启动,户外可以考虑接个大的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可以的,简单粗暴

网友:
每个星期点火一次,每次怠速10分钟。

网友:
可以加闸刀吧

网友:
断开负极,可以的

网友:
我以前的比亚迪L3停机场一个多月一次点火成功。

网友:
证明电池不行或车辆漏电。。

网友:
买个充电器,或者 应急启动的充电宝

网友:
你这个招儿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4s店停车场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断开电池就行,如果是双电池的奔驰和宝马算我没说。

网友:
5块钱 包邮的  电瓶开关不香吗???????5块钱 包邮的  电瓶开关不香吗???????5块钱 包邮的  电瓶开关不香吗???????5块钱 包邮的  电瓶开关不香吗???????5块钱 包邮的  电瓶开关不香吗???????

网友A:
先打电话问问4s店确认能不能断电,好多车辆断电锁发电机电脑, 发动机电脑解锁可比搭电换电瓶贵多了

网友:
个吧月应该没啥问题的,否则电瓶效能不行了要么有漏电

网友:
去年疫情,在湖北老家,车停了2个多月,一次打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打电话问问4s店确认能不能断电,好多车辆断电锁发电机电脑, 发动机电脑解锁可比搭电换电瓶贵多了 ...

这都是哪些好多车断电锁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哪些好多车断电锁电脑的?

有些逼车换电瓶还不能断电呢,尤其是一些豪车

网友:
还是过1-2星期打火一次比较简单,当然做太阳能充电板也可以。不然对电池过放,电池很快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