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打版了个IP6538AC签全协议快充模块

楼主(2021-03-17):
IP6538芯片集成了14种快充协议,最大提供45W输出功率。虽然没有ws3518输出功率那么变态,但是这个芯片胜在便宜快充协议该有的都有。荣耀20pro可以正常激活22.5W快充,一加六手机可以激活vooc蓝色快充指示灯。最新的真我GT手机能激活Super vooc快充。  最大的败笔就是USB母座在画板的时候用了反口的封装

网友A:
我双路3518板子都打好了,结果算了一下bom,一套下来大几十,想了想也没啥用,就十几块买了双路的ip6505: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双路3518板子都打好了,结果算了一下bom,一套下来大几十,想了想也没啥用,就十几块买了双路的ip6505:lo ...

用这IP6538吧,一个芯片才3块钱还包邮

网友B:
如果有type-c接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type-c接口就更好了

输入C口?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C口?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哦哦,是输出,有C口的,就看到插线的A口,无视掉C口了

网友:
你这个成本多少

楼主:
6-7块钱左右吧,主芯片3块钱,一个USB和一个TYPE-C座一起一块多钱吧,两个MOS管1块钱吧。其它的都是拆机件,如果全部都是买新的话10块钱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6-7块钱左右吧,主芯片3块钱,一个USB和一个TYPE-C座一起一块多钱吧,两个MOS管1块钱吧。其它的都是拆机件 ...

不错 很划算

网友C:
每个∪口还有一个开关mos,你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口还有一个开关mos,你没有

我怀疑你就看不懂,你哪只眼看到没有mos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就看不懂,你哪只眼看到没有mos管的

当我没说,你自己玩,什么玩意

网友:
我就想知道,switch接底座能激活TV模式吗?淘宝上买的6518成品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我没说,你自己玩,什么玩意

你算什么玩意,眼睛瞎了吗

网友D:
新手问一下这个对输入电源什么要求?

网友E:
飞那两根线是加大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一下这个对输入电源什么要求?

电压要求是9V-32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那两根线是加大电流吗?

不是,是USB口用错了飞的两根数据线。板子上用得是反口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