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想换个浏览器,能保存长网页到图片的

楼主(2021-03-17):
用搜狗浏览器很久了,不想用了,想换个浏览器,要求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1、网页保存为JPG图片,尤其是长网页。
2、热键保存网页图片到指定目录。
3、有截图功能。

麻烦大家推荐推荐,最好能提供下载地址。

网友:
浏览器应该有类似的插件

网友A:
FastStone Capture

支持屏幕录制、滚动截图、高清长图、图片编辑、图片转PDF格式、屏幕取色
===================================================================
https://www.faststonecapture.cn/

网友B:
我用的360的极速版,有这个功能,截图你可以下载一个屏幕截图精灵,软件很小不到1M,放在快速启动栏里,需要截图点一下就OK了。

网友C:
chrome什么插件都有,直接用edge就好了

网友:
火狐也有相应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360的极速版,有这个功能,截图你可以下载一个屏幕截图精灵,软件很小不到1M,放在快速启动栏里,需 ...

在用搜狗之前,用的就是360,那时候还是IE核心的,早就不用了,烦3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rome什么插件都有,直接用edge就好了

对chrome不熟悉,有没有人家做好的带有常用插件的直接下载?懒得搜各种插件了。

网友:
chrome或者新版edge。。国内浏览器不要用

网友:
登录QQ ,用QQ软件截屏就可以长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stStone Capture

支持屏幕录制、滚动截图、高清长图、图片编辑、图片转PDF格式、屏幕取色

+1,这玩意滚动截图很好用...

网友:
用欧朋Opera,在网页上击右键,选另荐为pdf即可。能得一长页。然后用pdf编辑软件去除你不想要的内容。

网友:
猎豹就很好用,一直在用

网友:
谷歌浏览器装个插件就解决了

网友:
360极速和360浏览器不一样。360极速更快更干净没有弹窗,自带截图工具:区域截图、保存整个网页为图片。都可以

网友:
那就直接 vivaldi 吧,
也不用额外装插件,
状态栏直接就有按钮,
不过你要快捷键的话就要手动设置一下了,
好在 vivaldi 的设置页面绝对够详细

网友(2021-04-17):
直接用edge就好了自带功能或者用插件可以搞定一切

网友:
你说的这仨功能也算是一个功能吧,我用的360浏览器可以做到,Ctrl+M就可以,估计很多浏览器都可以。还有就是QQ也早就支持滚屏截图了,我电脑专门滚屏截图的软件也就歇了

网友:
360网页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