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ZD18A电热水壶不加热拆修

楼主(2021-03-17):
志高ZD18A电热水壶不加热,拆开发现超温保护开关高热变形所致,暂时应急短路焊接使用吧

网友A:
加热电炉丝电阻测量值是多少?我之前拆的金灶水壶加热电阻无穷大。

网友:
只能应急使用,最好还是买配件换一个。之前我也这么做过。有一次舍友倒完水放回去习惯性按了加热,然后干烧把底座融掉了

网友:
还是买新的好质量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电炉丝电阻测量值是多少?我之前拆的金灶水壶加热电阻无穷大。

见图中测量为36欧姆

网友:
电水壶用久了都爱犯这个毛病,我的电水壶不久前也换了温控器,那个簧片疲劳了。

第一张图,老哥上班在偷偷摸鱼啊

网友:
这种直接扔垃圾垃圾桶,用料太差了。插头是铝的,电线铜包铝,塑料件也是回收塑料

网友:
志高这种用料感觉一般般了

网友:
用焊锡加焊是好办法,偶也干过

网友:
怎么触点都没对准呢

网友:
3块多一套换了吧

网友:
看到这铝插头,就知道是铝芯线了。。。。。

网友:
这个居然热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