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问个创维电视想看中央台节目的问题

楼主(2021-03-17):
宽带是联想,电视创维能连接有线,无线,手机热点网络。有两个网络机顶盒(电信移动),不会刷机。
请问电视不用网络机顶盒,怎样才能看中央等台节目?现在电视机连网能看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没更新的不能看)。
中央台节目只能看几分钟(只有声音无图像),想看要付费。请问不用网络机顶盒怎样才能看中央新闻节目等?先谢了哈

楼主:
更正宽带是联通。

网友:
想办法装第三方有直播节目的app,,,比如电视家,,等等,

缺点是 有时会卡顿

网友:
试试地面波。

网友:
不要求画质的就看网络电视啊CCTV的官网

网友:
安装:电视家APP

网友:
电视家APP除了有广告频道外,还是很流畅的

网友:
智能电视哪有看不了的电视台。。。

网友:
按道理,有线电视最起码保证央视收看(起码广州这里就能看6个台央视、省台)

网友A:
dtmb地面数字电视即可,买套天线和馈线二十左右

网友B:
想看CCAV还不简单,楼主报一下坐标

网友C:
宽带没自带iptv吗?要想看中央台加密的要么安装上面说的软件,要么开通电视,电信套餐都是带电视的

网友:
安装创维版的当贝,从当贝市场安装电视直播app.

网友:
智能电视(安卓)可以安装个“央视影音”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CCAV还不简单,楼主报一下坐标

贵州贵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带没自带iptv吗?要想看中央台加密的要么安装上面说的软件,要么开通电视,电信套餐都是带电视的 ...

不常去住,听安宽带的说安装个网络机顶盒才能看电视(比如中央台等)。暂不考虑买网络机顶盒,手边有两个,又不会刷机,就发帖问一下。

楼主:
想有空去安装电视家试下

楼主:
电信网络机顶盒被我恢复出厂值后提示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止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mb地面数字电视即可,买套天线和馈线二十左右

地面波的有好多地方中央台都加密,我们这里就是,中央台不加密的就给开放了个戏曲频道,其他的中央台都加密,还有几个地方台没有加密,但是成天是卖药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