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寻求支付宝、微信两家收款音箱整合方案

楼主(2021-03-17):
支付宝的收款音箱是L4,微信的是F2都是4G款的,目前自己的设想是这样的,主板用各自的,公用电池和喇叭,微信的主板放入支付宝的音箱盒子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1、支付宝的开机时长按按键松开后开机,微信则是拨动开关,两者的开关如何整合
2、两个主板能否共用一根4G网的天线,都是移动网络的
3、如果将各自的18650电池直接并接是否可以
请高手指点,附上各自的电路板

楼主:
图片总是上传失败

网友A:
喇叭很贵么?各用各的喇叭不就得了,电源可以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很贵么?各用各的喇叭不就得了,电源可以共用。

内部空间限制,用不了两个喇叭

网友:
一个喇叭共用两套设备,微信的是拨动开关可以加到支付宝音箱里面去

网友:
支付宝音响找个开机后有电压的位置接个继电器控制微信音响

网友:
感觉开关原理不同,一个机械,一个电子开关,不能通用

网友:
电池直接供两个主板没问题;喇叭直接焊在一起也没事的,天线这个只能试下了,没见过实物,塞不下两根天线吗?
开关简单点就是拨动开关改到电池线上,管两个主板,先开拨动开关,打开微信的,再按按键,打开支付宝

网友:
没有必要整合,去银行申请一个付款码免费给一个音箱,扫什么都可以。
至于整合,各自的流量卡为了避免挪用,都是定向流量,互相不兼容,也就喇叭和电池可以共用,其他没有通用性!!!

网友B:
这个比一个二手手机➕蓝牙音箱有什么优势呢?响应更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一个二手手机➕蓝牙音箱有什么优势呢?响应更快吗?

对的基本无延迟,而且不需要手机

网友(2021-10-17):
我这边是收款音箱厂家,有需要可联系我QQ:25028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