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火折子”吹气充电打火机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1-03-17):
早上在小区里遛狗,捡了这根木头的玩意,还以为是车上的挂饰。

看着底下有micro-usb的插座,应该是充电的。

拧开帽,发现里面有一盘发热片。应该是个充电的打火机,浑身没能找到开关,上马宝才知道是充电的火折子。

吹气没反应,充电没电流。拿铅笔把内部的金属芯顶出来

像是用502胶水固定的

撬开插座盖帽

抽出内部组件

电容状的 0840 的锂电池,3.7V,0.63Wh

咪头当传感器,控制mos导通,给电热丝加热

电池废了,电路正常

找存货,稍稍长了些

换上

对顶端吹一口气,通电发红约5、6秒后自动断电。

网友A:
存货不错,长了些,装回去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货不错,长了些,装回去影响吗?

直接比着长1mm,没影响

网友B:
电池是不是很短,不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不是很短,不好买吧。

正好有现成的,不然就成备货了。我又不抽烟

网友C:
不好用的,一有声音就会发热点火,朋友买了一个,放车里,我拿着玩,他按喇叭这玩意儿就会发热,非常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的,一有声音就会发热点火,朋友买了一个,放车里,我拿着玩,他按喇叭这玩意儿就会发热,非常不安全 ...

没这么灵敏,只要不对着顶端,旁边的声音不会让他启动。

网友D:
换的电池是电子烟用的?

网友E:
这种电池是什么类型啊?很少看到了

网友:
收一盒中华70周年礼盒里面有个这个玩意儿,也是不知道干嘛用的,用某宝的图片识别功能才知道是火折子。还没开拆,终于有拆解图了。另外,盖子盖上就没声音会误开了。

网友F:
看来感应款误开是问题,应该做成按钮开关手动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的电池是电子烟用的?

不清楚,2015年买的说是蓝牙耳机 小玩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是什么类型啊?很少看到了

电容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感应款误开是问题,应该做成按钮开关手动加热。

拧上盖子,不会误开。

网友G:
像咪头的气流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咪头的气流传感器

高科技加身,现代火折子USB充电打火机拆解及电路解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179

网友:
这个最近比较盛行

网友:
我之前买过一个,放久了没用充不进电也不能点火,直接扔了,还是打火机实在

网友:
有备用电池不错

网友:
好奇在马宝买了一个,很少用基本闲置。。备货不少啊,没电了找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