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21-03-17):
这样接线就可以调速,控制板就5块钱,改造无刷直流风扇很容易,pwm黄线接到7805旁边的电容上就可以了,这个支持24v调速!

网友A:
说得详细一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详细一点可以吗

买了板子背面有接线方法,唯一的就是黄线要焊接到电容出,其他就是24v电源输入和电机的正负极!

网友:
控制板哪里有卖来着

楼主:
淘宝搜索pwm控制板就看到了

网友(2021-06-10):
这个电机其实可以电压调速,一个7805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调

网友:
多是ne555自己做的调速,,就5毛钱。

网友:
其实这个调速可以使用数控pwm  也可以使用模拟的可调电阻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