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MK8115固态忽然坏了,有个三脚芯片炸了,帮忙看看怎么修

楼主(2021-03-17):
这块固态是MK8115前几年在坛子里买的,前几天忽然坏了打开发现转接板有个芯片炸了。然后从某宝买了新的转接卡装上还是不能用,通电后新转接卡的芯片很烫。卖转接卡的人说固态也烧了。高手帮我看看这个固态还有救吗?

网友:
应该是三端稳压器,可能是某个贴片电容漏电引起它受伤的

网友:
这个炸了的芯片是转3.3V的电源芯片,可能高压进到固态里把固态也给烧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这烧得莫名其妙,一般LDO有短路保护,输出完全短路都不会烧的,我试过几次了

楼主:
在某宝找了个修固态的,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