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拆过这种花洒的朋友么,请问怎么拆

楼主(2021-03-17):
两个进水小配件我是拆出来了
但是再也找不到哪里可下手拆除
各位聪明人请帮忙看看

网友A:
图一的芯和外壳应该是螺纹连接,尝试用布包着后两个管钳反向扭动

网友B:
看着顶部像是装饰盖,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的芯和外壳应该是螺纹连接,尝试用布包着后两个管钳反向扭动

你是说最里面的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顶部像是装饰盖,猜的

盖子不是一体成型。
但是没缝隙可用工具打开阿,也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的芯和外壳应该是螺纹连接,尝试用布包着后两个管钳反向扭动

图一本来有一根有牙的塑胶管。
用内六角转出来了的
里面是还有一根芯,但是很深,不知道用什么取了

网友:
这个就不要指望无损拆解了,里面有的是注塑成型的,有的胶水粘合的,一拆就废